斯巴达克板A689DA 维修

楼主(2010-09-30):
接板上电测试卡00  cpu 无电压  ,内存电压为2.11V 。,明显偏低,再查此电压是由5V经一个场馆,转换来的 。g极d极 电压正常,换掉此管  内存电压恢复2.5V  此时CPU 电压也有了,但跑EE ,奇怪了,按理应该好了呀,再一看刚刚COMS 放电跳线没有插回来,还原后,跑马亮机。

网友:
嗯。仔细。。。我就喜欢看的懂的。。。收藏了。。

网友:
是转换还是别的说法来的,这个电压不是PWM电路来的吗

网友:
呵呵。。。修供电从内存核心开始修起。。。。后面的一些供电很多都是用内存供电做输入电压的。。。前面的供电都满足了以后会发出一个en的开启信号给cpu供电ic...才有的cpu核心供电。。。

网友:
很详细呀   不过搞不懂得是       我经常见的CPU供电都是12伏出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代内存供电基本上都是采用线性降压
第二代一般是采用PWM电路

网友:
AMD先修内存供电,INTEL先修CPU供电

网友:
很好,写的很详细

网友:
[AMD先修内存供电,INTEL先修CPU供电 ]这个说法值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