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22寸液晶疑难故障

楼主(2010-09-30):
一台清华同方22寸的液晶,它是由一个单独的电源板,驱动板和一个独立的4灯高压板构成的,现在是开机指示灯亮,屏幕黑屏,然后指示灯就一闪一闪,更换高压板后,开机瞬间白屏,然后故障依旧,但是测到电源板上的电压输出12V有18V多,5V有6.8V,不知道故障是不是电压偏高引起的哟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吧,直接外接个12V来试试。

网友:
电压指定不对,,,一般应当是5V的,,现在5V都变为6.8V了,,所以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压偏高或偏低,一般是电源反馈引起的,查光耦,TL431和相关电阻。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因为整机没工作电压高点现在看来还高的不离谱是应该的。从电压看说明你后面没有短路的。
看你这故障分析,信号就没有加到驱动板或者到了驱动板由于程序不对就没识别到再或者信号到了驱动板由于主控芯片坏了没有做出正确的识别和工作。要先看看主板个工作点电压比如3.3V、1.8V、1.2V、屏供电等,每个工作点输出后极的电感有没有断都是否正常。时钟两脚电压是否正常首先两脚电压是不一样的才对应该差0.2V。每个工作点对地正反向阻值。
从软到硬首先你要排除是程序出错导致,排出了程序后就只能考虑主控芯片的问题了。换掉它故障也才不多了。

网友:
由于整机没有工作电压偏高单高的不离谱还算接受,看这电压应该说后面没有短路的!!
看你指示灯的颜色基本可以这样分析,可能是信号没有加到驱动板看看信号线吧
信号可能到了驱动板但程序不对主控芯片没有做出相对应的识别和工作,首先看驱动板个工作点电压比如3.3V、1.8V、1.2v、屏供电等还有他们出来后的电感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两脚电压是不一样的有0.2左右的压差。因为这些电压对了才能烧录程序。
如果程序排除那只能换掉驱动板主控芯片了,十有八九它坏了。
为什么这样分析,首先指示灯没有跳变说明信号传输处理有问题全屏不亮逆变条没工作它的开启信号也是驱动板给的这两个都指向驱动板。你后来换的驱动板可定是原厂的吗屏亮也可能是全板瞬间上电导致这也说明电源没有问题。
好了大框也只能分析到这具体细节还要视机而定。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稳定性不好,介意换电源试试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 我那个是次级整流块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12v点下     也可能是电源板元器件损坏

网友:
电源是正常的,接上负载后,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