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技术小组求助!

楼主(2010-09-30):
昨天接一主板——七彩虹945GC-K,无论集成还是独立网卡均无法用PXE引导进无盘系统,现集成网卡和ROM片均已拆掉都无法用独立网卡引导,而这独立网卡是好的,在别的板上试过是好的,没有思路了,请看到的兄弟给支个招!!!!
主板
求助

网友:
把网卡MAC地址重刷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不进无盘首先要确定这块板在系统里能不能上网,如果可以就说明网卡、接口和南桥都OK,那就只有BIOS了,看七彩虹官网有没最新的BIOS下,2楼说的MAC地址是另一种现像,不过工厂才会遇到,当然也不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