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待机3V 5V 无电压维修一例[通过]

楼主(2010-09-30):
X60
客户发来的,刚接此机,不开机,用稳压电源测,无待机电流,
拆机,测总电压,有输入主板,测待机3V 5V 无电压,
待机芯片是MAX1977,测一下,它的工作条件吧,V+供电,20V 正常  VCC供电,5V正常,SHDN#控制信号,高电位正常,ON3  0N5 开启信号无,正常应为,高电位,3.3V  开启信号无

说明跟控制级有关,往上查,发现,此开启信号,是受PH7控制

昨天 23:03 上传

发出M1_0N通过电阻R469 R480 转换成开启信号,3 /5MON然后再通过,R640 R648 输入1977 . 既然PH7没有输出开启信号,再看一下,它的工作条件吧,PH7的供电是,VCC3SW 此电压是TB62506所供给,量其相应管脚,都正常,供电正常但不输出,再查信号,SWPWRG 此信号首先P M H 74 P I N 4 6 要检测到与V C C 3 S W 有一定时间延迟的3 .
S W P W R G 信号。如R431 损坏或C 488开路失效使3 . 3 V S W P W R G 丢失或没有延迟,
都将最终造成P M H7 的P I N 2 5 没有振荡信号,从而P H M7不会从其P I N 76输出3 /5MON.测量其信号,正常,,,,,如果跟此信号无关,问题出在那呢,再查,就是此信号SHUTDOWN2了,如果此信号SHUTDOWN2没有一个平稳的高电平,PH7也很难输出3 /5MON开启信号,测量其脚位,果然无电压,为了确保就是此故障,从上拉电阻强拉个电压给它,插电待机正常,证明就是此故障,断开,追上级发现,SHUTDOWN2是通过LM26CIM5-XPA-2GP(五角芯片)经过Q56发来

测量五角芯片的供电,有3.3V而无输出,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待机0.01A
兴奋的去按开机键,不开机,但,3V 5V 1.5V此时已经正常待机,但待机电流好像有点低,,刚才没太在意,按时序查吧,
,既然待机已出,那待机芯片就会输电压给TB62506,量3 5V全正常,M电压都正常,下一步,TB应发出MPG信号给南桥,使南桥复位,处于待机状态,但量输出脚,无电压,更换TB62506后,待机0.04 按开机可触发,亮机,故障解决,,此机修复!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电源 时钟 复位

网友(2015-08-19):
气死我了换桥不触发了

网友(2017-02-06):
这种毛病 修起来应该简单!就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