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N213维修记录庆国庆

楼主(2010-09-30):
型号方正S650    板号:N213   代工厂:顶星
故障现象:无待机,客户称进过水
分析与维修过程:插稳压电源待机0.00.待机电压是PU8_TPS51120产生的,

PL7,PL8+V3.3AL+V5AL。而TBS51120的22+VDC电压才有1.3V 不正常,

+VDC是由隔离保护电路得到的,测PQ49 PNP隔离保护MOSS18.5V G极是7V
控制极正常,D极才有1.3V ,更换PQ49+VDC输出正常,但还是无待机,继续查PU8,

21205V正常,193V正常,测29脚,12EN1,EN2EN_V5AEN_V3.3A都为低电平,

EN_V5AEN_V3.3A是受如图PD16.PD17控制,PD17PD16是或门,也就是说:PWR_SW_VCC2;ALWAYS_ONAD+只要有一组为高电平EN_V5L就为高

查第一组PWR_SW_VCC2,他由开机键PWRSW14脚过来的,在没有按开机键的时候他不会是高电平,可以先不考虑这个信号

然后第二个ALWAYS_ON 他是由EC发出的,正常情况下按开机键会有3V的,现在尚未到EC工作的时候,这个信号
也不会是高电平

再查最后一个AD+,测AD+18.5V为0V,AD+是隔离保护之前就有的,搜索图纸发现这里德AD+是有PWRCN1这个接口经过数据线穿过来的,查数据线38脚断线,飞线后AD+正常,但EN_V5AL EN_V3AL还是没电压,

根据电路图分析 目前来说影响EN_V5AL EN_V3AL的只有AD+这一路,EN_V5AL EN_V3AL是由18.5V经过PR200,PR157 510K和100K的电阻分压而来,应该在3V左右,测PR200 PR157阻值正常,更换PD17后故障排除,待机正常。
测试了几次之后居然不触发了,哎呀!进水的机器真难修,
测U16-PC87541L的160脚是低电平,只能往上追了,EC的供电都OK,Y5却没波形,用万能表测Y5的1脚是2V,4脚竟然0.2V,更换Y5和C398,C399后故障依旧
抱捉试试看的心理测了下R390正常,R389居然才有3M,更换R389后故障排除,
维修结论:第二次遇见电阻变小的,都是在晶振上,看来电阻坏也不一定全变大。万事无绝对啊!
初学本本维修,分析的不对之处,请大家拍砖

网友:
电阻变小真的很少见

网友:
是不是主板出厂的时候就打错料了,有些主板在出厂时候料打错。当时测试使用是好的(不稳定状态)。因电阻变小的肯能性实在是太小。

网友:
二当家出关了,

网友:
不错,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值得再看

网友:
回复 二当家de 的帖子其实可以直接查AD+,不用管其他两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