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IBM T61独显疑难杂症

楼主(2010-09-30):
今天做IBM T61的显卡,一长两短,显卡问题,做新显卡上去,电流来回的重启,第二次又做,触发到0.1就掉下来了,又做一次,还是同样的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今天修了一个T61打黑胶,最后掉底了,费了。打胶的做了不少,但还是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如果显卡是好,那你测一下周围的电容是不是短路呢

网友:
这中板子最头痛了,都是胶,弄不好其他芯片也会漏锡

网友:
看看显存有没有断路

网友:
IBM T61黑胶真头痛啊!做了之后总是掉点,有什么方法不掉点吗?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第一次明显是掉电重启,应该显卡没做好吧,还查一下显卡的外围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把打胶的芯片做取下,除新做一次

网友:
0.1掉电、、肯定是你做显卡的时候没做好 短路了 或者把其他地方搞短路了 先打下显卡核心供电

网友:
要寻找到最佳的方法才可以处理带胶的BGA芯片啊

网友:
估计你的做显卡没做好。这种打黑胶的 必须拆了重做 加热容易爆珠

网友:
T61 R61的显寸 不是一般的容易爆珠 触发保护应该就是显存爆 一般拿下重新植应该没事
至于你的电流来回跑 应该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感觉T6 R6的机器做显卡 要么你一次成功 要么不是一般的麻烦搞不好就是直接报废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之前做过t60独显的,打黑胶的,加焊芯片全暴锡了,全部重植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