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B-1578电源部分电容鼓包

楼主(2010-09-30):
一个10V1000微法的电容鼓包,我更换之后,显示器正常了,用了三天显示器又开一会就灭,拆开显示器发现,上次更换的电容旁边的电容鼓包了,上次换的那个没有鼓包。想问问是什么造成电容鼓包的,这个一体板以前有别人修过。我是新人,请高人指点

网友:
如果是同一路里面有电容鼓包的建议同路的一起换。上次没坏的电容其实容量也不好的了使用一定时间后也会也现问题。

网友:
发热引起,一般一个电容发生这样的问题,旁边的电容时日也不会太长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质量的问题,另就是本身机壳内热量造成的

网友:
一般选105度的电容。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把一路上的电容用容量一样,电压偏大的电容更换了。现在拷机看能用多长时间吧

网友:
把板子上同型号的电容全换一遍
也不贵

网友:
养成好习惯,要换就全换了。见坏换坏的,拆来拆去好不麻烦。

网友:
如果发现有一个电容鼓包 建议更换2---3个  应为有一个坏掉了 旁边的也就快完蛋了

网友:
这种电容鼓包显现,个人认为电容用的时间长了,电容的耐压值达不到供电的要求 故此出现鼓包,

网友:
所有5V、12V相关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就好了,大部分液晶显示器5V、12V电源部分的电解都是使用同一个产家,电容的寿命是相同,一个鼓了,其他的也差不多到期了

网友:
长城24寸5V 12V以及供给高压板的24V滤波电容可不可以换成固态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