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極管有甚麼作用

楼主(2010-09-30):
看書都不太明白 可以用實用例子講解好嗎  我是新手 請指導

网友:
就是利用其单向导电的特性,,,

网友:
主要是利用PN结2边不相等的载流子运动形成电场。结构特性使其具有单向导电特征。关于你说的作用很多,可以检波,稳压,整流,开关,限幅等等。

ui>0时,二极管D导通,有电流流过电阻R,输出电压uo=iR;当ui<0时,二极管D截止,没有电流流过电阻R,输出电压uo=0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输入波形的一半砍掉了,输出只剩下输入波形的一半。
这种过程称为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