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放点就能好的故障 但这次就不行了

楼主(2010-09-30):
华硕主板故障是开机第一屏 然后再按DEL键或Tad键就成这了 进不了BIOS,再按F8 。         还有个板子和这个板子毛病一样但板子不一样,电池一放点就OK了,按DEL键就可以进BIOS。
这板子   放电也放几十回了,电池座也换了 跳线也对  BIOS也刷程序了,CUP 内存都换了 CUP供电IC3181也换了 I\O也换了 ,供电也正常。哪是哪的毛病啊!该想的我也都换了, 这南桥一般也不会虚焊啊

网友:
先备分本机BIOS程序。用编程器把另一机器BIOS。。烤出来。在烧到这台机来看看行不行??!!!还有你看一下USB查下有没有异常情况,,,我这一台机也是ASUS的单桥A8N5X-AMD939的主板,故障为使用者热插拨MP3,损坏了桥,,反正你什么都换了,,也不差查这USB的一点时间,,

网友:
我还有个同样的费板把BIOS调换一下还是这

网友:
那应该就是不桥的问题了

网友:
对不起,打错字了,那应该就是你的桥有问题了,你换个来试试,还有看一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板子是775针的 板子没有电容鼓包没有烧伤的痕迹,刚刚我连桥都做了还是不行。哎

网友:
桥问题大  应该是桥里面那个板块不工作造成的现象  我遇见过一种类似问题  最终回收板子后我闲来无事就是着换个桥试试结果OK 了

网友:
南桥 北桥那个坏的概率大啊 ?南桥BGA我做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