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电压,求助,急!!!!

楼主(2010-09-30):
我今天碰到一块昂达主板,CPU电感无电压,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行,量场效管都正常,请问那里出了问题,请教各位高指点!!!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小电源IC???

网友:
然后你的主电源IC条件是否正常啊``要是有输入有输出换了就没意思了``要是有输入没输出可以换``应该查输出线路相连元件有无损坏咯``

网友:
cpu有虚汗吗?

网友:
一般桥不工作它都会没有CPU电压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IC?看看型号在测量一下引脚定义? 正常的话 加焊一下cpu底座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CPU供电先查主板上别的电压有没有都正常了,如果别的电压都正常了,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VTTFSB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