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上电故障

楼主(2010-09-30):
华硕478主板,自动上电,I/O为W83627,其67脚对地短路,取下芯片,67脚仍对地短路,请教大家是哪的问题。

网友:
跑线路,找周边小电容,要不就南桥了。

网友:
查一下与ATX14脚相连的电路

网友:
自动触发吗?短接触发排针能关机吗?能关就是ok的。。。从atx14脚跑跑线路。。。看看9脚给的上拉供电有没有?

网友:
   以啊有的板子就是自动上电。只要能关机不就是正常的吗?

网友:
能关机就正常

网友:
跑67脚的线路,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什么触发形式楼主说清楚 。。。。

网友:
自动上电的板子很多 华硕 INTEL的都有 用镊子短接开关机子针脚 如果能关机 那I/O的损坏概率应该不大

网友:
ATX14有个三级管看看

网友:
跑一下线路咯 排除一下是不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ATX14脚跑线是线路的三极管击穿了  换了就好。是不是也关不了机呀

网友:
自动通电只要能关就行呀      如果不能关     有可能是哪个管穿了     仔细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67脚对地短路,一般是桥挂了,还得根据板的具体型号来看

网友:
67针是输给南桥的开机信号PSOYT# 对地短路90%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比较高。需要准确点就追下线。

网友:
短接也不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