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开机黑屏

楼主(2010-09-30):
   今天接到一台如标题,打开盖子,外观检查发现高压板的变压器虚焊于是加焊,测试15v,5v,3.3v,都有了,开关也正常,于是接上灯管开机开机2两秒就黑了,于是测灯管,我把它用接在小电源上测试看电流都是正常相同,找来一个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开机正常,图像显示也正常,现在思路卡到这里了,两个问题:一,是驱动的板的问题还是,还是高压板的问题,二,应该怎么去检测。。。附带图片如下,

  已经弄好了,图片如下,

第一次改高压板,高手见笑小了,在此多谢基地论坛的朋友,特别是ahdzdiy   小弟在这拜谢了

网友:
灯管没事的话 可以改块高压板 上去 试试 看看行不行

估计是高压板不行了

网友:
换掉高压板上面的高压线圈,99%故障可以排除,淘宝上买一个5元左右,其它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两个灯管的高压板去改,我是这样接的,12v,我接的是15v,地线接在大电容负极,开关也是接好的,但是开机黑屏 ,请问这样接有问题吗

网友:
二灯管高压板去代换,通用的板12V上15V能吃的住的不用担心,地线接15V输出电容负也没事,信号线一定要接对,ON    。但要注意一点,要断开15V的原电路,还有信号线原电路,只要高压板没问题一定行的,也可以打电话联系我13957233303,

网友:
很明显,高压板上的高压线圈,,

网友:
高压线圈的问题  三星通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如果用通用高压板去代的话,15V一定要断高压板后面的,不要把15V反溃也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5楼正解 按他说的改 信号一定要改对  记得断开原来的15v电路 就没什么问题了 开机就该亮了

网友:
先用双灯高压板点灯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压板那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在网上找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把变压器和几个mos官都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变压器取这样接还是不行,后面的不知道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要的,能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把变压器取这样接还是不行,后面的不知道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要的,能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
你换了高压线圈试没有啊,一般都是高压线圈 的问题,这是三星的通病,楼上有朋友告诉你了的。[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估计能帮上你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8787-1-2.html

网友:
楼主:  更换 高压变压器。95%的好。

网友:
地线接错了,控制线可能也接错了,

网友:
高压板能修的,为什么要改了。换一个线圈了

网友:
这个高压包很容易坏

网友:
三星你就换高压包吧,三星的改高压是很难的。它的检测是很严格的。还是换高压包吧。

网友:
我有时配件不够,直接换二灯高压板,用着很好,亮度也没有明显减少,楼主可能是菜鸟,地线也明显接错了,通用板哪里来的15V电压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试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由于手头上没有现成的变压器,有个两等高管的高压板所以,想直接改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没搞好了就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地线没接错,我是接着电容负极,15v,电源板上的,我是把通用板供电接着电源板15v上的,

网友:
还说没接错,你接的是400V电容负级,那个是前级地,应该接后极地,这原理也不懂,电子技术学那里去了

网友(点评):
这是基础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了,本人自学,超级菜鸟,怪不得我的通用板现在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啊,你负极接的都不对,你接到热地上了。你要接的冷地上啊,。

网友:
回复 缘乐 的帖子知道了现在就改

网友:
线圈没坏的话,就去保护吧       简单省钱    看样子不像是9939   所以说不出哪个是保护脚      。怎么改高压板 原来的高压部分供电都没断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下KA7500B是那个脚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7500跟494一样的   1、16对地   论坛里有这样的贴子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要悬空接地,还是直接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地   1 16脚直接接地    这个方法也不一定百分百  不一样的电路也有不同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过三星什么型号忘记了-也是开机2秒保护__后来加旱高压包-OK____

网友:
我看高压板 不行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东西应该换那变压器。。。

网友:
我估计换大电容就能好。。。电容不良也会引起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包坏是通病要把12V的保险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H:
已经修好了,改高压板了

网友:
换线圈来得好用一些。还有把那两个电容也换了。

网友:
不去换下怎么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I:

没有高压变压器,要不就换了

网友:
线接的不对呀

网友:
改高压   又方便  又快捷

网友:
三星通病,高压线圈换了就好,淘宝上5元一个,多买几个备着下次用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网友:
我看还是换个高压比较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地  :当然是用线接地

网友:
我现在也是修三星的   但是故障不一样啊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这个都是三星这个型号的通病了。都是高压线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