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灯常亮,打阻值好像都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30):
   754的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CPU没有核心电压,但是有1。33V的VDD,打USB的对地阻值,500多,是正常的,打PCI的AD线、内存的AD线,阻值均正常。
   CPU的时钟有零点几伏的电压,是什么问题?搜过论坛的贴子,大概是不才,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期待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还有,BIOS芯片那里贴了个标,是不是以前BIOS维修过质保的?

网友:
CPU没有核心电压 是上的假负载没有VCOR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知道供电不正常那就先修供电啊

网友:
回楼主,是上假负载测的,VCORE没有,VDD为1.33V,复位灯长亮,好像不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上次我修过一个板子,没弄好,给同行弄,加焊下桥,供电就正常了,同行说供电不正常很多并不是供电电路的问题,也不知是真是假,太晚了,明天再修了

网友:
有内存供电的话就加焊桥

网友:
CPU供电都不正常当然无复位啦,换电压IC看看,再换管,不行应该就是桥了

网友:
是否南北整合桥的NF4是的话直接做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任何芯片如果会带一个点或者贴一个标代表里面有程序

网友:
时钟是0.3V左右吧``这个属于正常``你打下CPU的所有AD线看看咯``

网友:
今早量了下,内存2。5V的主供电实际有2。68V,在线量内存所有的数据地址线,均为1。33V。内存的三对时钟均有1。65V的电压。CPU供电的上管有12。04V的输入,输出为0

网友:
简单测了CPU供电的上下管,没有短路,场管的栅极控制电压为0。0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单桥的,是VIA的南桥

网友:
场管的栅极控制电压为0。05V    控制电压都不正常肯定没cpu电压的  查电源IC工作没

网友:
电源IC工作条件我不清楚啊

网友:
是什么供电IC说说让大家有个参考,没供电桥问题的几率不大,也有。

网友:
想上个图,不知道怎么弄,wb1601a  dc0649是这个芯片吗?

网友:
你阻值打完了没啊,加假负载了没有啊,BIOS换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的上管有12。04V的输入,输出为0??? 然后你还说CPU供电上下管还没短路??换管你还不行么??不行的话你从上管G极追出去看看有没连个啥元件的``看看是否损坏了

网友:
先看看内存核心和内存上拉和南北桥供电正常不?然后看看cpu核心供电ic工作的条件:
1.vcc
2.en
3.vid线

网友:
先修供电,供电都没有的话就不用管什么时钟和复位有没有了。。。明白否?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再复位.你CPU供电都没有.南桥没有收到电源好信号.肯定不会发出复位出来.你只打了内存电压.桥供电正常吗?如果桥供电也正常了.就看你的PWM是什么型号,找相应的PDF来看一下.修出CPU供电出来.供电没出来.又关BIOS什么事...

网友:
搞一下看CPU核心供电为什么不出来啊

网友:
谢谢各楼主,我功底不够,此板已给同行修,发现桥被加焊,CPU附近的两个IC有焊过的迹象,结贴,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的时序是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都不正常,肯定复位不会正常,先查板上所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