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桥的故障

楼主(2010-09-30):
个人认为,内存不过的,是北桥故障机率真的很大,我这几天遇到2个都换了北桥故障解决了。大家谈谈你们的看法。

网友:
其他条件还有很多,这个只能说是在量不到问题的情况下,去换个北桥的机率大。

网友:
只能说在查不出其他地方有问题时北桥坏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大多都是供电,槽子问题

网友:
内存不过,北桥的机率是大,那也得排除内存自身和供电的条件下,才可以下此定论

网友:
只有在查出问题的时候在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