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 754板子不跑码,在线等

楼主(2010-09-30):
有几片N61的板子。。开机不跑码00,检查各组电压,除了CPU电压低为1。1V,其他各组电压都正常,把U拆下测有1。56V,装上U就降为1。1V,其他正常,因为有几片相同的问题,求思路,在线等,谢谢,。
cpu

网友:
电源管理6566已经换过,情况一样,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呀??笔记本上的CPU电压1.1是很正常的

网友:
台机的。N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