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 754板子不跑码,在线等

楼主(2010-09-30):
有几片N61的板子。。开机不跑码00,检查各组电压,除了CPU电压低为1。1V,其他各组电压都正常,把U拆下测有1。56V,装上U就降为1。1V,其他正常,因为有几片相同的问题,求思路,在线等,谢谢,。电源管理6566已经换过,情况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VCORE电压,应该没问题,如果量不到总线问题,你加焊下桥,这个桥容易虚焊。

网友:
查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电容无漏电,鼓包的。这些肯定都检查过了的

网友:
检查下北桥有没有虚焊,N61的桥容易这样。

网友:
看桥 刷BIOS

网友:
看下U座和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上机器

网友:
桥虚汗 !! 还不成刷BIOS

网友:
检查内存的电源IC是好吗、这款主板那里容易烧!

网友:
上假负载侧测?看看核心电压跟VTT电压多少?

网友:
搞好没有,是不是北桥虚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空焊了,拆下来重新置球

网友:
北桥的1.2v供电有没 有

网友:
6100芯片的都成通病了  重焊桥吧  哥们!!

网友:
总线基准电压为0.4V ,时钟输入为0   这两个不正常,矛头应该是桥了,家伙不好,还没有做桥

网友:
加焊北桥,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桥的1.2V电压正常的话那么就先刷BIOS再加焊桥

网友:
搞桥,自己没掏钱做了个土炮,还可以。搞好了两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