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独显“4A"怎么修?

楼主(2010-09-30):
ibm t61独显“4A"怎么修?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短路严重

网友:
测电感有无短路,各BGA下电容对地值,看哪短了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显卡,都检测下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估计一般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下,不行就换个新的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做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小心黑胶。还有,楼主的诊断卡真好,还能跑码

网友:
4A应该是显卡了,重做下

网友:
不过显卡吧。加焊一下,不行直接换了

网友:
显卡问题,拆下来重做,不过有些显卡本身是坏的,建议买个显卡芯片换上去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做显卡吧。对你应该有点难度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不过先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显卡容易报废啊。。。。。点的胶太多啦,朋友要小心加小心哦

网友:
胶不就只有黑胶难除么?有个高手说黑胶对他来说被视为无物,直接上BGA. 他可以做到这样 对我们来说 胶也不算难除 我除过黄胶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不知楼主有什么结果?

网友:
先别动显卡 先动 显存 拆下来种植 或者 两片显存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