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01):
申请转正
今收到客户一明基19宽屏显示器。开机灯亮一下显示完logo即灭,拆机发现电源滤波电容鼓包4个,更换后正常显示。

网友:
挺常见的,不知道碰到多少次了。。。。

网友:
我也想转正。。。。。。

网友:
我也刚修好了一台BENQ19寸宽屏的液晶,开机花屏,拆机检查发现屏幕驱动板连接屏幕那密密麻麻的连线处躺着只小强的尸体,两根细线短路烧黑烧断,扛着修家电用的40W电烙铁焊接修复,只是修好后才记得要拍图片上来给大家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