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01):
雅佳cd機 用了十年 激光頭用sony kss210a 聽很多時跳線和讀不到 拆開調粒電阻 可能過大 激光頭完全無反應 於是買國產kss-210a 換之 可能品質不太好 有時都會跳線 怎辦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没明白你所说的跳线是怎么回事,单从字面了解应该是光头老化的问题

网友:
他换过光头了,跳线大约是指读盘时会在记录轨的离心曲线间跳动,一般读盘能力低会出这问题,具体电路原因我也不清楚

网友:
径向驱动控制电路RC时间常数漂移或者驱动芯片滤波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