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风枪吹ddr1内存颗粒的经验

楼主(2010-10-01):
今天真倒霉 第一次学修内存 收了了几条512m的内存 只修好一条虚焊的 其他要换颗粒的全部失败 吹了30多个颗粒全部吹坏 温度高一下就坏 温度低一点又纹丝不动 拿风枪的手都累了还是不熔 请高手介绍下技巧 感谢!

网友:
如果是单面就吹颗粒对面的PCB,如果是双面就在坏颗粒的两旁挡上挡板后在去吹,吹完焊的时候要把旁边的颗粒在去拖焊一下,如果不拖焊很可能虚焊.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搜一搜类似的帖子有很多,

网友:
一代的内存可以一面一面的取,找个细铜丝穿进去先加热一面引脚到一面引脚锡融化时往外带,然后再取另一面

网友:
楼上的经验不错,值得借鉴哦

网友:
怕爆的话  烘烤下啊`  水分太多了难度大.

网友:
用风枪吹颗粒两边的引脚来回吹,

网友:
用类似起拔器一样的镊子夹住,控制好温度和风量就行了

网友:
一般手工吹的话只要掌握了技巧一般都没问题,其实内存颗粒也没大家想的那么娇嫩,我觉着楼主可能就是方法不对

网友:
我用325度吹的!普通850风枪

网友:
这东西别人没法帮你,多吹吹经验就有了,自然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颗粒吹下来,怎样知道由于认为失误坏了?

网友:
吹这个内存要用什么经验哦,就跟你吹场管一样的风力和温度对着它的两边脚吹就可以取下。而且不会坏。

网友:
只要不超过350度,而且是对着引脚吹的,一般没问题!吹坏的估计就是严重老化的,即使吹不坏用上也超不稳定!

网友:
跟吹IO一样,对着引脚吹,打转,用鑷子提着吹

网友:
我的852D显示出了问题,都不知道用多少温度吹的,大概350-400度吧,和吹IO的温度差不多。好像还没有吹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