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无ps-on电压!

楼主(2010-10-01):
一杂牌电源,插市电有5VSB+,但绿线只有0.3V左右,请较各位高手从哪里入手查起!谢谢!
电源

网友:
换7500b,有的电源是tl494

网友:
说明副电源是好的,只是494及周边电路有故障,,,

网友:
查一下lm393

网友:
查查494 12脚有无12V供电 14脚有无5V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