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3.3V被拉低

楼主(2010-10-01):
待机3.3V被拉低至2.5V,5V正常,IO换了,南桥换 了,网卡,声卡换了,3V,5V芯片换了,MOS管也换了,稳压管也换了,涛声依旧,,,,,,,,,,

此机走入误区了,原因是当看到拉低后首先是断开后极,结果正常了,所以一直查后极,换了一堆搞了一天未解决,后来静下来。量自举升压电路发现3.3V电压未升起来,换掉升压电容3.3V正常,再此谢谢楼下的各位的帮助和意见

网友:
3V负载微短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5654-from-home.html

你运气很好``` 慢慢查吧``  还有是要注意有没有波型   包括前端.

网友:
似乎是3。3V后级电路微短

网友:
查下网卡或者其他供电管理芯片有没有微短。

网友:
断开后级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