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68f63l 用500P能刷吗

楼主(2010-10-01):
nt68f63l 用500P能刷吗,我的好像刷不了呢。

网友:
只要有那个座子, 加上编程器支技这个器件,一般都能刷写。

网友:
500P能,可以刷,,另外,这个用在线编程器也可以的

网友:
500p的软件里没有 这个芯片

网友:
500P支持的芯片里没有nt68f63l 型号 怎么刷呀

网友:
ISP在线刷写就好了 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