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01):
6.3 维修流程

1.不加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
(1) 检查适配器或电源口,确认是否有主供电进入保护隔离电路。
(2)检查开机开关。
(3)更换电源板(针对电源板分离的机型)测试。
(4)检修主板开机电路。

2. 电源指示灯亮但系统不运行,LCD无显示。
(1)按住电源开关并持续四秒钟关闭电源,再重新启动检查是否启动正常。
(2)外接CRT显示器是否正常显示。
(3)更换内存。
(4)清除CMOS。
(5)更换内存、CPU。
(6)利用最小系统法找出故障设备进行维修

3. 死机、掉电
(1) 检查散热系统。
(2) 最小系统法测试。
(3)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4) 查CPU供电滤波部分和时钟频率是否异常
(5) CPU接口是否接触良好
(6) 用排除法判断CPU或内存是否不良

4. 花屏
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正常:
(1) 外接同样花屏:
① 更换内存测试;
②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③ 检测显卡芯片是否虚焊;
④ 显卡BGA或更换主板。
(2) 外接正常:
① 重新安插屏线两端;
② 加焊屏线接口;
③ 更换屏线;
④ 更换液晶屏;

5. 暗屏
(1) 替换液晶屏以判断是否是灯管损坏。
(2) 灯管损坏,更换灯管。
(3) 灯管未坏,检查高压板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4) 未满足,检查信号源部分;满足,更换高压板。

6. 无声音
(1) 检查音量调节是否正确。
(2) 检查声卡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3) 检查喇叭连线。
(4) 检查喇叭是否损坏。
(5) 检测、更换功放、声卡芯片。

7. 键盘问题
(1) 用测试程序测试判断
(2) 检查键盘线是否插好
(3) 替换键盘测试,确定是否键盘损坏
(4) 键盘损坏,维修、更换键盘
(5) 换键盘故障依旧,检查键盘线接口
(6) 替换键盘芯片

8. 触控板不工作
(1) 检查是否有外置鼠标接入并用MOUSE测试程序检测是否正常。
(2) 检查触控板连线是否连接正确。
(3) 更换触控板
(3) 检查键盘控制芯片是否存在虚焊

9. USB口不工作
(1)在BIOS设置中检查USB口是否设置为“ENABLED”。
(2)重新插拔USB设备, 检查连接是否正常。
(3)检查USB端口驱动和USB设备的驱动程序安装是否正确。
(4)检查、更换USB口。
(5)检查南桥是否存在虚焊现象。
(6)南桥BGA

10. 风扇问题
(1) 用FAN 测试程序检测是否正常,开机时风扇是否正常。
(2) 测试风扇连线是否良好。
(3) 测试风扇是否良好。
(4) 更换风扇控制芯片。

11. 串口设备不工作
(1) 在BIOS设置中检查串口是否设置为“ENABLED”
(2) 用SIO测试程序检测是否正常。
(3) 检查串口设备是否连接正确。
(4) 如果是串口鼠标,在BIOS设置检查是否关闭内置触控板;检查串口鼠标驱动安装是否正确。
(5) 检查串口芯片。
(6) 检查主板上的南桥芯片是否存在冷焊和虚焊现象。

12. 十三、并口设备不工作
(1) 在BIOS设置中检查并口是否设置为“ENABLED”。
(2) 用PIO测试程序检测是否正常。
(3) 检查所有的连接是否正确。
(4) 检查外接设备是否开机。
(5) 检查打印机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6) 检查主板上的南桥芯片是否存在冷焊和虚焊现象。

13. 电池电量在WINDOWS中识别不正常
(1) 确认电源管理功能在操作系统中启动并且设置正确。
(2) 将电池充电三小时后再使用。
(3) 将电池充放电两次后再试。
(4) 更换电池。

14. 驱动程序问题引起的故障现象
(1) 显示不正常;
(2) 声卡不工作;
(3) Modem,LAN不能工作
(4) QSB不能使用
(5) 某些硬件因没有加载驱动或驱动程序加载不正确而不能正常使用
(6) 从网上下载最新驱动或找原驱动重新安装

15. 操作系统问题引发的故障现象
(1)系统运行速度变慢
(2)死机、蓝屏
(3)不能正常关机
(4)系统报错
(5)解决办法:重装系统

网友:
挺完善的,还不错

网友:
新手训练营,厉害挺全的。

网友:
挺全,挺好,挺不错

网友:
很好很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O测试程序!这些程序哪有哦,怎么用的

网友:
SIO测试程序??//没有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