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有谁碰到过这问题

楼主(2010-10-01):
G31全集成的板子,CPU 是5200。默认主频是2。5G,,可是开机主频显示是1。2G,加载安全和优化BIOS模式均显示1。2G。。。另BIOS超频选项中的项目调节起作用,外频调成250,倍频调成12,开机显示1。48G。。。。无论倍频锁与不锁这频率也不对啊!~~怎么乘也出不来这数啊!~~~由于机器不是偶卖的且没出保偶叫他找售后去了,但偶想不明白这到底是哪的问题?????CPU不会出这 问题,该是板子的事吧!~~那什么地方可以造成这类问题呢??如果手头接下这样一个板子该怎么办呢,先刷BIOS么????

网友:
查一下VID信号,可以刷BIOS先。现在市面上有蛮多集成CPU的板,都是超频的。

网友:
刷下试试吧``

网友:
在系统里,看我的电脑-属性是多少?正常不?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超频 这玩意坏了就好修的 一般都选择放弃

网友:
不 少些了个字

网友:
楼上的    ,  G31的板子你说有没有价值啊?           版主   你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什么cpu?bga做上去的那种?会不会像笔记本那样自动降频哦?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主板的问题,频率不对不好修

网友:
G31?用5200的CPU?

网友:
可能是主板认频没认对 试着清COMS  或刷BIOS  要吗北桥降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坏会出现,时钟有问题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