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屏码片在哪儿

楼主(2010-10-01):
谁有这个码片资料???
共享一个三
资料
DELL

网友:
在屏上,那个八个脚的就是,四个脚接屏,四个脚接地

网友:
用DELL别的资料去代用嘛 大部都可以的哦

网友:
在同型号屏上拆一个啊

网友:
在同型号屏上拆一个

网友:
就是没有啊
那个坏掉了

网友:
哈哈说一个比较好量的方法,8脚的芯片 ,一面4个脚接地,另一面的2个脚好像连接接口 6.7PIN
如果换的是一块屏上有3个这样的芯片的话这样量保证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