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和xp共享

楼主(2010-10-01):
win7和xp共享怎么共享啊??

网友:
我试过XP设置共享win7识别,但是win7设置分区共享XP打不开,但是WIN7设置文件夹共享XP能够识别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让局域网内的XP访问win7共享文件的简易方法
局域网共享的四个因素:
一、用户权限
二、安全设置
三、同一网段(也就是同一网关)
四、必须在同一个工作组。
    家里两台电脑,一台装XP,一台装win7,路由器局域网连接,以前一直是将两台机子改一致的工作组名称其它按默认,win7就能访问xp上的共享文件,但XP却不能访问win7。
   查找原因发现win7默认Guest(来宾账号)是禁止的,需要手动打开:
*开启Guest账号: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用户有个Guest,双击之去掉“账户已停用”前面的勾。
*删除“拒绝从网络上访问这台计算机”项中的guest账户:运行组策略(gpedit.msc)\本地计算机\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选中guest,则将其删除。(win7默认guest是不允许访问共享的)
*禁用“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

       注:有些杀毒软件的更新也会禁用来宾账号,遇到这种情况,除了查看以上的三点操作,还要:
*运行服务策略“Services.msc”。启动其中的“Clipbook Server”(文件夹服务器):这个服务允许你们网络上的其他用户看到你的文件夹。当然有时你可把它改为手动启动,然后再使用其他程序在你的网络上发布信息。
*如果无法启动Clipbook服务。错误1068: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需要这样的步骤(你可以看他们的依存关系):首先开启 Network DDE DSDM (如果已开启,进入第二步),其次开启 Network DDE,然后开启 Clipbook。
最后,设置win7文件共享,将需要共享的文件夹添加Guest(来宾账号)权限即可。\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选中guest,则将其删除。(win7默认guest是不允许访问共享的)
*禁用“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
       注:有些杀毒软件的更新也会禁用来宾账号,遇到这种情况,除了查看以上的三点操作,还要:
*运行服务策略“Services.msc”。启动其中的“Clipbook Server”(文件夹服务器):这个服务允许你们网络上的其他用户看到你的文件夹。当然有时你可把它改为手动启动,然后再使用其他程序在你的网络上发布信息。
*如果无法启动Clipbook服务。错误1068: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需要这样的步骤(你可以看他们的依存关系):首先开启 Network DDE DSDM (如果已开启,进入第二步),其次开启 Network DDE,然后开启 Clipbook。
最后,设置win7文件共享,将需要共享的文件夹添加Guest(来宾账号)权限即可。
局域网共享的四个因素:
一、用户权限
二、安全设置
三、同一网段(也就是你们的网关)
四、必须在同一个工作组。
我下午也是因为一次杀毒软件的更新导致win7机子莫名不能访问xp的里共享文件夹。
按以下几条去检查应该能解决,我已解决:
   1. 安装NWlink IPX/SPX/NetBIOS Compatible Transport Protocol协议。(如没安装就安装一下吧)
   2. 开启Guest账号: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用户有个Guest,双击之去掉“账户已停用”前面的勾。
   3.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查看该选项卡中出现的局域网工作组名称名称一致
   4. 使用winxp防火墙的例外:winxp防火墙在默认状态下是全面启用的,这意味着运行计算机的所有网络连接,难于实现网上邻居共享。同时,由于windows防火墙默认状态下是禁止“文件与打印机共享的”,所以,启用了防火墙,往往不能共享打印,解决办法是:进入“本地连接”窗口,点“高级”\“设置”\“例外”\在程序与服务下勾选“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5. 删除“拒绝从网络上访问这台计算机”项中的guest账户:运行组策略(gpedit.msc)\本地计算机\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如果其中有guest,则将其删除。(原因是:有时xp的guest是不允许访问共享的)
禁用“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
   6. 取消“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方式:资源管理器\工具 --文件夹选项FONT face=Times New Roman>\查看\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面的勾。
   7. 检查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右边窗口RestrictAnonymous的值是否为0。(默认是0,你可跳过去。如果不行在回到这里;如没有这一项,不管它。)
   8. 勾选“本地连接\属性\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9. 运行服务策略“Services.msc”。启动其中的“Clipbook Server”(文件夹服务器):这个服务允许你们网络上的其他用户看到你的文件夹。当然有时你可把它改为手动启动,然后再使用其他程序在你的网络上发布信息。
   10. 无法启动Clipbook服务。错误1068: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需要这样的步骤(你可以看他们的依存关系):首先开启 Network DDE DSDM (如果已开启,进入第二步),其次开启 Network DDE,然后开启 Clipbook。
win7和xp都按以上10条去检查一遍,基本上满足了前面说的四项共享因素条件。
初用IP地址可以打开其它机子的共享,点网络里的机子图标无法访问;然后来用了IPBook(超级网络邻居)工具,不觉中就好了。
希望这对你有用.

网友:
我去试试,,,

网友:
WIN7真是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
我认为可以做个双系统 想用那个就用那个 多好啊

网友:
说的很详细,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