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主板点不着,新人请教???!!!

楼主(2010-10-01):
磐正EP-8KDA7I  主板

问题:主板点不着  风扇不转  插卡不亮     唯一觉得有生命体征的“温度”是北桥左边两颗晶振下面一点背面有点温热   请问这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自个板凳自个座

网友:
换个IO试试 前两天刚修好一张

网友:
这是单桥的主板,,你压桥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还没开机桥就有微温。觉得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坏了 直接宣布死刑

网友:
未开机就热,应该是桥的问题了,呵呵,没有价值了

网友:
三大条件不满足,可以从供电先查看看。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可以换板了。

网友:
触发都不会修吗?
1.检查sb3.3v有没有
2.检查触发排针有没有个3到5V的上拉供电
3.检查atx14脚上有没有一个上拉供电。
4.32.768晶振要起震
触发电路最简单了。。。从触发排针跑跑线路,然后再从atx14跑跑看是什么样的触发形式
检查没有短路的话可以用镊子插在atx的13和14上强行触发看看

网友(点评):
对极 按时序来 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
时不时754的主板,今天公司刚来一块。。老是掉电。。。。

网友:
跑开机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昨天70大洋换了块板子

网友:
好多热心朋友回复   太高兴了 感谢大家  只是不知道怎么混个正式会员啊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   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10楼地方法应该是你做 一个主板维修员必知的,如果这个都不清楚哪你还要从基本功开始

网友:
先换IO试试,不行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
热心人士帮顶!

网友:
好多判桥死刑的,都等着回收这块板子的吧,嘿嘿
开机电路和IO先查查咯

网友(2015-10-01):
就那几样的东西,关键不好找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