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CPU核心供电只有0.7V

楼主(2010-10-01):
      这机换过ADP3205,还有U21 U25  CPU核心电压始终0.7V,不跑CPU,电流上到0.5几。大家来分析分析

网友:
应该没识别到CPU吧

网友:
这机其他电压都已正常发出

网友:
建议检查下CPU供电外围电路尤其电容,貌似是电容漏电

网友:
CPU供电外围查也都正常

网友:
建议换个U,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CPU换过,也是这样

网友:
检查CPU核心供电的模式,是不是睡着了,。。。。南桥发的SLP休眠/低功耗工作信号。。。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我换了个新南桥,CPU核心供电正常了,但是仍然不跑CPU,电流也起来了上到1.2

网友:
这个电流正常情况下可以亮机了,为什么CPU死活不工作呢?

网友:
再查复位啊。是不是你南桥没做好啊?

网友:
这机大家修过U座虚的吗?复位都有

网友:
现在电流上到1。多又掉到0.9

网友:
大家说显卡能引起不跑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