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盘出现{无法访问}没有容量了555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呀!

楼主(2010-10-01):
       我的u盘出现{无法访问}没有容量了555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呀!这是我自己的8G的U盘怎样救呀!大家帮帮忙谢谢!!!是我自己在下载东西的时候突然拔了就这样了,有没有办法呀!5555555555555            帮帮忙谢谢O(∩_∩)O谢谢

网友:
有没有资料先如果没有重要的资料就格式一下可以不!在不行的话送修吧

网友:
没有资料的话,量产一下。

网友:
1.插上U盘重启一下电脑。
2.重新量产。
这个一般是软件问题,如果无法量产,则是水货,不好办了。如果要数据,用WINHEX打开试一下。

网友:
可以找量产软件,做一下量产试一下

网友: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量产了

网友:
我有N个U盘都量产后OK了

网友:
我u盘数据是没有什么我也是搞维修的,我觉得这就是软件问题,至于拿到别人那里去就算了,我自己下个量产工具试试,谢谢大家…………………………呵呵!你说进PE还有重启那是必须的,还有就是我也格式化了没有用。

网友:
量产一下就好

网友:
1.加焊闪存
2.看是什么方案的,用量产重做一下就OK了.

网友:
恩!现在好了就是用量产工具量产了,呵呵……………………我也觉得是程序的事应该不会跟硬件有关,呵呵    谢谢 !

网友:
短路FLSAH芯片28/29脚试试

网友:
现在又没有通用的量产工具啊,

网友:
量产方案不一样,就不会有通用的工具,至少现在还没有

网友:
这个命令号解决的  chkdsk x: /r    其中x代表盘符  一般都可以解决的  cmd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