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67不充电

楼主(2010-10-01):
长城E67电池不充电,请教高手,E67的充电电路

网友:
不充电的第一步是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
适配器有没有输出?

网友:
电池是新换的,插上设配器后充电指示灯闪烁,电池+级为9.5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是新换的,插上设配器后充电指示灯闪烁,电池+级为9.5V左右。据客户说电池是测试过的,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重点检查充电芯片附近电路,看有没有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我都没找到充电芯片~

网友:
这块电池,额定电压时11.1V的,单测电池电压为9V,电池空了,接上电池不接设配器,按下开机键开一下断电后,再测电池只有2.3V电压了,貌似电池有问题?

网友:
可惜手上没有相同电池和板子,没法代换试

网友:
找到充电芯片了,那个写了3887 0834 M71 E1的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