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英主板启动BIOS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0-10-01):
从朋友手里,送来一台方正V310台式主机,主板是精英是SF2/648D,启动主机,长鸣短促警报提示,屏幕显示COMS 报错,键盘报错,软驱动A报错,但想通过软件驱实现写BIOS的方法解决,好不容易找来一台可正常使用的3.5软驱,结果呢。。。。很是头痛!!开机检测驱动器A,软驱工作指示灯长亮,不工作了。。。。处于死机状态,请教各位维客高人,有谁解决过此类主板工作非正常,且开机提示磁盘驱动器A:目前怀疑,只有一种可能,这台主机朋友送来时说:“有时候,用机器经常直接把电源断掉。造成不正常开关机”很有可能是BIOS出了问题,但现在看,又一时半会儿,又看不出什么原因!!请教!!!有知道的朋友,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先把bios电池拆下放电先,如果不能解决,把内存拆下清理金手指或者换内存测试,因为内存坏也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还不行。刷个bios吧。

网友:
显卡,内存,U全部检测,一切都OK,只有BIOS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进BIOS 把软驱什么的关了不行吗  刷BIOS 最好用编程器刷

网友:
楼上的兄弟,如果可以进BIOS,就不用麻烦了!!
开机自检所有硬件报错,而且只读磁盘驱动器A

网友:
外行一个。

网友:
   以前是遇到过不过没解决报销了~

网友:
不用再测了 直接换个BIOS吧

网友:
刷BIOS时要注意下还要人家方正厂家的BIOS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
如果没有,送专业店维修吧

网友:
bios坏了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程序出错了,不能从软驱引导
还是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在BBS上面求了一份精英主板同型号的BIOS文件,用软驱写的软件盘(-_-!软盘还真不容易找啊!)终于把原来的BIOS又重新写了回来,机器终于可以正常启动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