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01):
一块联想电源 故障现象 装在主机上有时候开机 可以使用 有时候风扇能转动 不能现实 当然 肯定不能使用 也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现象 短接绿线 在外面测量能紫色5v是合适的 其他电压也是合适的 。。。怀疑是电容鼓包引起的。。。拆开电源 大概没有看到有鼓包的电容 因为电容鼓包和有这种现象 然后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也没有 。。。所以看起来很麻烦  静下来仔细观察 有什么细微的 遗漏的地方。。。最后只发现紫色5v的滤波电容 10v1000U 的上面有一点点微弱的鼓包。。。按理说这一点点的鼓包不算问题 因为在主板上 电容稍微鼓包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对于紫色5v待机来说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待机电路的工作电压全部来自于他 还有一些机器内存供电一部分也来自于他。。。。所以 不能有一点马虎 所以换掉那个稍微鼓包的电容。。。装好电源 实验。。。开机实验 然后关掉 在开机 一直实验5   6次。。确定很合适了 就是由于待机供电不稳定引起的。。但是要说的是 这个电压不带负载的时候是合适的 但是带负载就有可能不正常了 所以 用表测量的是不带负载的电压 当然是合适的 这点要注意。。。。KO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OK!
最常见的故障,口头鼓励一下!

网友:
有时看着没有鼓的电容,其实容量也下降很多了,况且你这都能看出稍有鼓包了,,

网友:
非常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