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现在新主板上的电阻阻值多大?

楼主(2010-10-01):
现在的新主板上的电阻都没有了数字,都是一个样子,黑色的。不知道具体阻值。请问大家如何识别的?

网友:
是不是找一样大小的 代换就行啊

网友:
只能看图纸了。

网友:
   是啊~这问题问的得劲。

网友:
不能用万用表测量么??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找一块一样的好板打电阻档去量好板看是多少才能换,这种麻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图没办法去识别
   用电阻档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