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F0,急,急,急。

楼主(2010-10-01):
     一款映泰PT880主板 南北桥都是VIA的。   775结构   现在跑F0   刷过BIOS。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郁闷

网友:
按CPU不过来维修,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针座应该没事吧?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都正常,CPU,南北桥坏都有可能引起你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查下晶振,或者用手去触摸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做北桥好了。 到底还是北桥惹的祸

网友:
南桥烫手吗?VIA的南桥容易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做一下北桥,不好就换一个IO。

网友:
按压CPU坐试试 还有南北桥试试

网友:
939的板北桥容易空焊,用带灯座看一下吧、

网友:
现在什么板好像都和桥有关系啊,都得做
NB

网友:
当不开机的板弄吧 座子有没有氧化 刮一刮

网友:
晕死,你们难道没看到楼主在8楼说做北桥好了吗,你们,,,我无语0.0....

网友:
昨天刚修一块此故障的848主板,U座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F0,还得重头查起,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就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