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维修经历,为什么P1014AP06会炸掉?

楼主(2010-10-01):
一个长城电源拿过来,通电测量没辅助电压。拆开看,发现一个大二极管烧掉下来了。就是从辅助变压器出来连接的两个二极管,大二极管一路是5V,小二极管一路是12V。通电测量小二极管输出端,没有12V电压。怀疑后面输出部分有接地,导致没电压。于是我将这两个二极管的输出端都断开,想再测量下看看的。谁知通电后,听到滋滋的电流声,没过2秒钟,啪!P1014芯片爆掉了....
是因为前面有坏的东西所以导致爆了?还是就不能把这两个二极管断开啊(相当于辅助变压器输出不接负载的意思,我在用三极管C3866驱动的电路中试验辅助变压器输出空载是没问题的,难道用类似P1014,DM311之类芯片驱动的不能这样搞?)
恳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输出整流二极管一搬不能断开。断开没反馈电压回去控制。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谢谢,是光耦反馈的吗?我再研究下图纸~辅助电源部分的电路我还没怎么看懂。好像是叫自励工作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