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合适电压的灯泡,用风扇做负载可以吗?

楼主(2010-10-01):
在论坛上看各位师傅说的,可以用12V,6V的摩托车灯泡当负载,可是我没找到合适的灯泡,想问下,我用电源上的风扇当负载可以吗?反正风扇这东西一大把...

网友:
如果当假负载 风扇功率不够。我一般接2个废硬盘当假负载。

网友:
不是吧,一块钱一个的灯泡都买不到,你是不是太抠了
再说用灯泡看亮灭很方便,用风扇就不是太明显了

网友:
汽车、摩托车6V、12V灯泡到处都有,不会是外星人吧。

网友:
论坛上很多高手都中意使这些灯泡试,到修汽车那里就有咯。不过我没有尝试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也不是抠,没去找,哈哈~~改天我去修摩托车的那边找找看

网友:
12V 6V的灯泡就多了去了,卖手提灯那多的是

网友:
风扇功率太小了。也可以用一段合适长度的电炉丝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扇属于感性负载,修电源时最好不要用。

网友:
其实用大功率电阻才正确,灯丝电阻冷热差别很多,有的电源保护电路太灵敏会启动后保护,造成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