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的电影电视服务器问题

楼主(2010-10-01):
由于电影电视服务器是独立的一台主机,由于进水导致主板烧坏,于是更换技嘉M68M-S2P主板后,据用户反应网吧机在看电视时画面闪烁,说有的电视有,有的却没有该现象,是图像内容闪,不是显示频率的事,请问一下这究竟是不是我换的主板原故,谢了。

网友:
更换的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最好的办法换块板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不明白 楼主想说什么?如果是网吧客户看电影,那不应该在这台服务器上看的,他在其它机看的,闪肯定不关你这台机的事。如果是在你换板这台机上看,那就重新下载新的驱动重装。

网友:
当然是你这块板问题了,这块板没有以前那块板先进,配置差了,还有显卡也差了吧

网友:
我还是赞同3楼的意见

有些人看都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就乱发表一通。

网友:
可能服务器上有程序和网卡MAC绑定了

网友:
固定数据在局域网间的交换,情况只有三种,要么行,要么不行,要么卡。。与显示质量沾不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