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M不能关机,开机出现联想电脑拯救系统!

楼主(2010-10-01):
朋友的笔记本喊我帮装个系统,抱来的时候淋了点小雨!应该是没有淋进去,我把系统装好好发现不能正常关机!要等很久,然后是开机老是出现联想电脑拯救系统!!!喊按Q退出!按Q后进入系统发现无线网卡不正常!不能搜索网络,拆了无线网卡后故障还是一样,点关机或者按关机键都是“正在关机”然后自己直接重启!提示“联想电脑拯救系统”来来回回都是这样!其他一切都正常,现在是靠直接取电池关机了!!!!!!!!!

网友:
不装硬盘试一试能不能硬关机先?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个联想的,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或者有时按开机键却自动进入了联想一键恢复系统,后来加焊开机板的插槽好的

网友:
再重新分区,格式化试试吧,不行的话应该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换个镜像试试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现状就是 !把电池取下!用外接电源直接自己就开机了!要是用电池的话只有把电用光自己熄火!按住关机键不放硬关机的话指示灯闪一下自己又重启了!根本关不了!还有,硬关机的话是百分百出现联想拯救系统!

网友:
先拆了烤个几天,可能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