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 笔记本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10-01):
联想3000 G430 笔记本  硬盘在CMOS 可以认到  就是进不去系统   硬盘在台式机可以用的  没有坏道  用别的硬盘在笔记本上面又可以    请问是不是硬盘的磁道被锁住了  能不能解

网友:
你说清楚呀,怎样装不进系统,是认不到硬盘,还是会蓝屏,死机什么的,你不说详细就这样发帖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BIOS设置正确吗?

网友:
CMOS 可以认到  在台式机可以进系统  用别的硬盘在笔记本可以进系统

网友:
怎么个装不进去啊  说的不清楚啊  要仔细点 我们才好帮你找出问题啊

网友:
一个是分区表有问题,把分区全部删了,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个是硬盘被锁了,加密了!

网友(点评):
不应该是加密的

网友:
分区重做系统

网友:
说明具体故障现象

网友:
清除HPA,然后在本机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用其他硬盘可以装上系统,说明笔记本没问题,原来的笔记本放到台式机也可以装上系统说明这块硬盘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DM清除还是不行,光标一闪一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HPATOOL 安装一遍,重起,( ‘_’表示空格)
hpatool_/0201_20m_/1003_2G_/0006_10M_0007_250m
再使用HPATOOL /VIEW查看如下:

要安装正常。。

然后再重起,再用HPATOOL删除。。。。OK啦。。。

hpatool /clr
hpatool /clr
hpatool /clr
hpatool /CLRHDD
hpatool /CLRHDD

重起,用fdisk /mbr   ,再用fdisk 重新分区,安装X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HPATOOL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要把HPATOOL装到笔记本硬盘里

网友:
hpatool装到u盘里,再从u盘启动执行

网友:
回复 hbyq 的帖子确实有个隐藏分区,这是我用PQ看的。硬盘是160G.用PQ看只有152625.4字节

网友:
最快的办法就是你DM一下你的盘 不是有台式机吗 直接放在台式机上DM一下 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装不上系统有时候内存问题也会出现的

网友:
用U盘启动到纯DOS,安装HPA到不能启动的硬盘,然后重起,再用用U盘启动到纯DOS,查看和删除HPA。
既然是安装在联想机器BIOS配合硬盘的HPA功能,部分版本是DM、低格等工具无法彻底清除的。

网友:
换个新硬盘就好了 我前几天一个台式机 160G硬盘 在开机画面第一版硬盘总是报错就不动了,换新硬盘就OK了 但旧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进BIOS,按一下DEFAULT,恢复默认值,然后,将硬盘工作模式设为IDE模式,如果是AHCI的话,,然后设光驱启动,用XP系统安装盘来分区安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说得不清楚,把重要资料备份重新DM一次试试

网友:
看这个能解决你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9362-1-1.html
深圳胡晓东
你是正确的

网友:
分区引导问题 检查BIOS设置启动项 应该是系统没有正常引导

网友:
吧bios 再研究研究,如果是蓝屏的话,就是bios 设置问题。

网友:
有隐藏分区,我装过这个机器,后来拿到售后站给装上的,我看到他们是改BIOS设置后,用一种软件分的区!

网友:
对,装不了系统,如果是蓝屏的话就看代码查,
有的是内存,有的是版本不支持

网友:
墨星
的帖子
用你的方法搞好了

网友:
深圳胡晓东
的帖子
用WINHEX搞定

网友:
呵呵 ,这问题好办 。低格一下硬盘,这样的软件问题没有问题 ,随便找一张科技市场的GHOST光盘 ,里面有的工具是HDDREG,还有MHDD的 ERASE 命令 。然后分区格式化

网友:
分区没分好久这样的

网友:
方法应该不止一种。

网友:
深山红叶的DOS里有这个HPA工具
引导完深山红叶的DOS后,打入 hpa/clr
后再进PE用DISKGENS重新分区格式化,记得再用这个工具重写一次MBR
发现现在有的主引导区病毒在DOS里重写MBR没有效果

网友:
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深圳胡晓东
的帖子
朋友看样子你真的遇到问题了 这个烦心事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 三星的机器 盘可以DM 可以分区 但是就是不能引导 从我角度来看 应该是硬盘O磁道上有问题的 其实很多东西别太纠集在那个点上 硬盘坏了就是坏了 换掉 这个硬盘可以建议他 当作移动硬盘用的嘛 呵呵

网友:
呵呵 看到你把问题解决了 我也去学习了一下 显丑了 呵呵

网友:
换个盘 试 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没有思路,!!

网友:
实在不行就拿回去保修,有时候电子产品就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
重分一下区试试。

网友:
应该全部格了再重新装个系统可以得,我以前遇到一个这种得机子,而问题也是一样!

网友:
G430是 TYPE12分区的 并不是HPA的 所以你可以在网上下联想ONKEY60的的DELETE命令去清除
hdtool  /clr
hsetup /quick
这两个才对
至于联想一键恢复6.0的下载地址我就不提供了,自己去网上下

网友:
重新做mbr应该就能解决lz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后再装,可能要修改分区表。

网友:
不然就换个硬盘。简单一点。

网友:
那就直接换一块硬盘啊。

网友(2010-11-06):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电脑,无解中……硬盘是好的,放到这电脑上就提示:the system operations not f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