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十一快乐-------8G U盘恢复出来的图片花屏的?

楼主(2010-10-01):
大家十一快乐!!!

今天接一8G U盘,问好是要恢复什么资料后,要300多M的图片。之后让客户留下电话号码,要他回家等了

U盘接上我的电脑,反应好慢啊,不过还能用。

找一恢复软件后,慢慢等。。。找到100多张图片,喜死了

保存后,让我呆住了。

请看下面。。。

这是什么原因。。

呆住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后来我又找了几个软件找出来的,还是一样。
请大侠讲解``~~

在线等```````````

网友:
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些文件被后来写入的数据覆盖了。文件不完整造成的。数据恢复了也不是百分百完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机率恢复出来吗?比如说PC3000。。。。

网友(点评):
正常的硬盘用不着PC3000.PC3000对正常的硬盘无用。

网友:
别把pc3000神化了。只要你要恢复的数据被其它数据覆盖了的话,很大机会是不能完整恢复的。现在是能恢复多少就恢复多少吧,你把恢复出来的数据做下整理就行了。具体有多少张照片客户也不可能记住的。到时交货和客户说明:数据恢复也不可能100%恢复的就行了。

网友:
是误格式化了还是其他原因损坏了分驱表了,一般的恢复软件是很难完全恢复出来资料的,不是连续性的文件一般恢复软件根本恢复不出来。最好你能找到MBR也许机会会大些。

网友:
数据恢复不可能100%有效的,尤其是客户数据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