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立(PC7NW5)换高压条

楼主(2010-10-01):
虽然机器的确是老了点,但有人修也不能拒绝是吧?有显示无背光当然首要换高压条
(T62I172.00的条)但查不到资料只有自己找启动信号,最后还是找到了(红线脚)。

换了19V通用条后正常使用

网友:
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找的吗?

网友:
在反复按开关的情况下这个PIN应该有个3.3的电压在跳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测量开机这个脚有1.24V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