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F 白屏。求救。

楼主(2010-10-01):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K50AF的笔记本,这信号是新机型
机子是9.9成新的 。应该是水货。故障现象是白屏。
外接正常。
拆机。拆屏,量屏上有3V左右的屏供电,控制也有。灯管亮,就是不显示。
屏的型号是   三星  LTN156AT02.

求笔记本的pdf 屏的pdf。
同样求指点1  2。
小弟只会修修液晶,主板。
笔记本偶尔能修上一个。

网友:
不一定是屏问题。看看有没有LVDS信号。

网友:
说了半天就是不知道哪个是LVDS信号

网友:
有没有外接试试,确定一下是主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说了嘛,外接正常!!!

网友:
楼主换块屏试试,先确定和屏有没有关系再找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