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230R不触发

楼主(2010-10-01):
W230R不触发,3.3A 5A都出来了,按触发开机EC125脚有跳变,EC晶振一边1.37V 0.5V(有换过晶振全套),AVCC也有,,,,,,,请问大师们,这个IT8512E的工作条件都有哪几个

最后在网上查资料,发现14脚和18脚要有3.3V的电压,发现在18脚没有电压,查图纸经过了R714然后经过PQ19,PQ19的G级由经过了PR91,经测理发现这个电阻无穷大,换了同阻值电阻以后,开机机了

网友:
现在发现电源待机0.1A,,晶振两脚1.38V 1.27V这个应该是正常,但是只要用红表笔触1.37V的电容电流就会上到0.4A,而另一脚 1.27V的就会降到0.5左右,,,,我晶振都换了

网友:
是南桥不良了,先加焊一下,不行换桥

网友:
写一下BIOS.

网友:
  碰的南桥晶振?  IO晶振?

网友:
是EC的晶振,待机是0.01(刚才说错了),碰EC晶振会升到0.04V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和周围电路

网友:
我现在也不清楚EC都有哪几个工作条件呀

网友:
是南桥, 我修过好的!

网友:
板号是多少 ,8512E的14和18脚要有3,3V

网友:
你的待机偏低了.0.04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2010-11-05):
看看有没有,DNBSWON这个信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