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行场信号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01):
请教一下PCI-E显卡无行场信号的维修思路,或者有行信号没场信号,我跑线到74HCT08这个十四脚的放大器就跑不下去了。。是不是GPU直接出来就到了放大器?

网友:
先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08门要有供电,他的信号是GPU直接出来的。

网友:
那也就是说如果08门电路有供电,但是GPU没有输出行场信号 是不是断定为GPU局部损坏?又或者跟BIOS程序损坏有关?

网友:
他的前一级有隔离场馆的

网友:
6楼的可能是DAC1损坏,换成DAC2显示通道看看正常不就能确定了

网友:
行场信号怎么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