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不认硬盘

楼主(2010-10-01):
富士通 FMV-B8S50(FMVNB6H3)
现象:不认硬盘 开机界面卡住不插硬盘不会卡住 检测完显示 没有操作系统 近PE看到没硬盘DOS下一样(BIOS有密码 小日本的机子还真没解过 个人感觉不是BIOS设置问题 )
SATA排线查过没断线 供电查过没问题 接口查过没问题 SB换过GBM的 时钟芯片加焊 现象依旧

主板线路也看了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款机器是MADE IN 日本 图纸估计也没有

有修到类似故障的吗 大家帮分析下

附上相关图纸

网友:
这还不简单,电源时钟复位,全部正常换中间的耦合电容,找个台式机,接口那里4个一模一样的,换来就好

网友:
我以前有修到过,硬盘口电源虑波电容漏电,而认不到硬盘,楼主可参考下

网友:
好 我查下 多谢楼上两位 有情况我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