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VX2433WM黑屏

楼主(2010-10-01):
优派VX2433WM开机用一阵就黑,再要按开关键,又过一会又黑了,重重复复这样,根本用不到,请问什么问题多呢,电源高压一体板(IPLI-107),整个淘宝没有出售,,,,烦,,有高人的请指教下应该怎样做,QQ115897030

网友:
查下 背光电路吧 高压条 灯管

网友:
既然很急,那至少得傳個圖上來看看,也好幫你分析看看

只不過我更好奇的事~~~~你確定 Viewsonic VX2433WM 有過3年保固期嗎?

我倒是愈過好幾個人,也不查保固期就給他用力的撬開維修,導致原廠不修

网友:
3楼说的对,如果没过保,你最好是少接这样的活,可以收个检测费,弄不好,厂家也不给他保了, 也许他现在不明白有保,但以后明白的时候也许会……

网友:
好像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具体要看看图片,先查一下12V和5V有没有,外接四个灯管看是全部都亮还是只有两支灯管亮

网友:
高压部分和灯管部分出问题了先检查灯管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再查高压板

网友:
首先换一块高压板试下。。不得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唉,没配件

网友:
多是高压坏,最好找灯管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