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电源指示为黄色,屏不亮

楼主(2010-10-01):
(无正文)

网友:
你把屏的排线拔掉,看灯管亮不亮,如果灯管亮,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指示为黄色,信号线有没有接上,查驱动板

网友:
指示灯为黄色是不对的,,,看信号线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黄色灯就是信号没有到,你查查驱动板吧

网友:
大多是驱动板的问题主要查信号部分

网友:
屏线是否接触良好,驱动板是否损坏,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