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人基础总是,关于开机电路故障还是短路故障,

楼主(2010-10-01):
前几天发的一个贴子,一块清华同方品牌机主板,V星代工,SIS961南桥,83697IO,开机跑52FF之后掉电的故障,刷过BIOS,下过声卡,网卡,换过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CPU供电上下管,等等,故障一样,也按着朋友们的帮助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无果,
现在测各关键测试点一切正常,并且如果强制加电的话,可以正常点亮和使用,
掉电后ATX14脚也是高电平,强制加电的话,也找不到异常发热的蕊片,
想请教各位的是,按说这个IO是不参与触发的,也就是说从开机针到南桥,从南桥到ATX插座,都是一根线跑到的,中间我也没找到任何原件,我的思路是,既然能够上电, 那么从南桥到ATX,从南桥到开机针,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而既然掉电后开机针上是高电平,也就可以说不是短路引起的掉电,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也就是说南桥有问题,
板子是集显的,集显归北桥控制,有没可能是检测到北桥显示电路的部份掉电的呢,
码跑的是百分百准确的,一定每次都是52FF,这个码是不是也能说明一些什么呢,
望各位不吝赐教,综上,我想知道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不可以从开机针掉电后的电平状态来判断是否短路,是不是所有短路掉电的状况都是掉电后ATX14脚低电平,谢谢,

网友:
有条件给南桥加一下焊。有可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写了一大串 加焊下南桥吧 sis芯片组的都是南桥开机的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故障,强加电能正常使用说明板子上没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可以试下飞线,把ATX14脚飞到南桥,上次修了块板就是中间有断线,很难找,不排除接触不好或是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