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S180电流表跑到0.378后不跑

楼主(2010-10-01):
联想天逸S180电流表跑到0.378后不跑,测CPU供电芯片MAX1907的 34角V+=14.78V,30=5.11V,8=1.98V,7=3.32V,38=0,36=3.32V,37=3.32,33=1.2V,29=4.69V,是什么不好?

网友:
高手来啊急等着用

网友:
都休息吗?

网友:
CPU会坏吗???????????????????????

网友:
CPU的供电电感0.9V

网友:
你还是把那芯片的图贴上去的好,方便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换个CPU试一吗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其它电压出来了吗》?各BGA,网卡有短路的吗?时钟有没有,复位有没有,根据你说的CPU电压正常!

网友:
看电流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了个CPU后,电流到0.58了,可是供电电感却没电压了,对地也成0了,换回去之后就正常。可能是CPU不符合,手里没合适的换,就这俩比较相似。CPU电压正常,电流这么低在怎么查啊?该查什么?

网友:
对照图纸
查其他供电

网友:
用原来的CPU测MAX1907的38角开启时钟信号没电压,换刚才那块就有3.3V,可是换上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就成0了,真头大了。高手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是那些供电?